旋压需要模具吗?可以旋压多厚的不锈钢板?

楼主(2018-11-15):
从来没接触过,看过视频,也看不出来有没有模具。

网友:
当然需要模具,你要什么形状,就需要什么形状的模具,旋压多厚的那要看具体样品和旋压机

网友:
旋压虽然结构简单,但也是需要模具的,就是那种圆盘型的圆柱形模具啦。

网友:
有模具,芯模

网友:
决定零件最后内部形状和尺寸,当然,没有贴符模具前是靠程序控制过程的

网友(2019-06-19):
感觉要看你旋压什么形状吧

网友(2024-01-02):
旋压需要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