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器能否单独使用

楼主(2018-11-15):
求助: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给点意见

如右图一个机械式手臂的关节   红色为失电制动器(实物为左)    通电时人工可以转动    断电时锁紧  实际情况为该制动器扭矩太小   4NM   即使断电人工也可以转动    达不到锁紧的要求

现在考虑将该制动器换位电机刹车器(如下图),不知道电机刹车器能否如制动器一样单独使用,如果可以 ,是如何使用的,如果不行,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制动的方法

网友:
你这俩东西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不知道加个减速机,放大制动器制动扭矩行不行?

网友A:
磁粉制动器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大不同重量可以选。实在不行还可以通过减速机构来增加制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粉制动器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大不同重量可以选。实在不行还可以通过减速机构来增加制动力。

磁粉制动器    最小外径都有130    太大了啊

网友:
不是有刹车电机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粉制动器    最小外径都有130    太大了啊

有微型的,如果要求不高,空间又有限不如用气缸顶着轴。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能和电机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