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文件右击怎么增加打印命令

楼主(2018-11-15):
如图,右击PDF文件,弹出的选项中怎么增加打印的命令?用的是福昕,虚拟打印机也装了。清楚的记得前一份工作的时候用的福昕右击还是有打印命令的,可以直接批量打印十份PDF文档,到了这里不知怎么右击没有打印命令了,是少装了什么吗?

网友A:
Adobe Reader XI 用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obe Reader XI 用这个可以试试

一样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没有。

试试这个操作,先设置默认打印机,打开PDF文件,打印预览下,关闭PDF。再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操作,先设置默认打印机,打开PDF文件,打印预览下,关闭PDF。再右键

好奇怪,刚才装了你说的那个软件之后并没有打印命令,我卸载之后然后打开福昕,弹出要设置为默认程序,突然就有了,为什么之前在系统设置默认软件时没有效果,要在福昕弹出设置为默认程序才行?真的奇怪。还好,最终问题是解决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怪,刚才装了你说的那个软件之后并没有打印命令,我卸载之后然后打开福昕,弹出要设置为默认程序,突 ...

福昕的默认打开设置被取消了,福昕的设置里有个默认打开文件的设置,把它选上就可以了,如果是已经选上的,那就先取消再选上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PDF版本升高一些,就会有直接打印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