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物承重问题

楼主(2018-11-15):
目前客户给到我们的建筑承重能力为600KG每平米,而按目前设备(智能倉儲料櫃)的重量以及底面积来算,起码需要每1.2t平米,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思路无非三个:
1、减少质量
2、增加接触面积
3、换地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无非三个:
1、减少质量
2、增加接触面积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无非三个:
1、减少质量
2、增加接触面积

垫板考虑到强度以及尽量减少重量的增加,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合适的材质以及厚度的垫板吗?感谢!

网友B:
我们这边搞 立体智能仓库 是挖了地重新浇混凝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垫板考虑到强度以及尽量减少重量的增加,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合适的材质以及厚度的垫板吗?感谢!

两项数据差了1倍,不是单纯的垫板可以解决的。稳妥的做法是重新打底板,最少也应该是做水泥桩或方管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搞 立体智能仓库 是挖了地重新浇混凝土的。

好的,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项数据差了1倍,不是单纯的垫板可以解决的。稳妥的做法是重新打底板,最少也应该是做水泥桩或方管桩。
...

好的,感谢!

网友:
有钢板桩的承重墙,可以另外增加的,建议楼主多加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