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焊接回火工艺

楼主(2018-11-15):
各位大侠好,我司有一产品采用22mm厚304不锈钢板与Q235B碳钢焊接后机加工而成,由于产品精度高,焊接量较大,焊接后需要热处理去应力,以防止加工后有较大变形。咨询一下304不锈钢焊接后的回火工艺怎样,升温多少?保温多久?降到几度开始空冷等。另外,该件是不锈钢与碳钢焊接而成,是参照碳钢标准热处理还是参照不锈钢标准热处理?望赐教,谢谢!

网友:
不锈钢搞的确实少,我感觉国内很多地方的热处理工艺不是很到位。一般回火工艺有个阶梯上升 在阶梯下降的变化的。 但是很多热处理的地方不会做出这个阶梯式的回火工艺。

网友:
只有做焊接工艺试验,各项评定合格后,编订作业指导书再干。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锈钢和碳钢焊接的,坐等大神

网友:
不锈钢+碳钢 焊过  测过熔深 没搞过热处理

楼主:
有没有资深的焊接工程师来回答问题呢?

网友:
304不锈钢不能淬火,淬火会丧失硬度。
304不锈钢是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淬火,只能通过固溶来提高硬度。

网友:
异种焊接最怕开裂,还是这么厚的,焊丝用306或者316,焊前预热。304热处理。。。。没记错的话,不锈钢是不能进行热处理的。

网友:
为何不采用机械连接呢!

网友:
没见过不锈钢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