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20ml医药安瓿瓶的自动开盖机构

楼主(2018-11-15):
如图,是20ml的医药安瓿瓶子,一般医院护士用手掰断颈部抽取药液,现在我打算是一个自动掰断颈部锥形处的设备或机构,我的想法是:利用夹紧、翻折、旋转的方式,先有一个夹紧机构夹住颈部,然后向侧面60°翻折将其折断,最后水平旋转180度将折断的瓶口放置到篮子里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或建议,谢谢,我是新人,不怎么懂

网友A:
有想法就动手啊。在这瞎扯淡

网友B:
你要先搞清楚为什么能手动掰断,那是因为安瓿瓶颈部有一个掰断槽。你用机器自动掰断,首先要保证安瓿瓶的摆放方向。

网友:
用砂轮片给一刀也是必要的

网友:
有想法,加油干!!!

网友:
做了这个设备,以后不用护士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搞清楚为什么能手动掰断,那是因为安瓿瓶颈部有一个掰断槽。你用机器自动掰断,首先要保证安瓿瓶的摆 ...
先搞清楚为什么能手动掰断,那是因为安瓿瓶颈部有一个掰断槽

同时还有一个叫砂轮片的东东。

网友(点评):
医疗的东西,估计砂轮不行,你说的是滚动玻璃刀一样的东西吧

网友C:
这东西又不是成批的需要打开等待使用,没有必要做设备吧

网友:
这有实用价值吗?

网友:
蓝点对面就是钨钢刀划出的易折划痕。
除非你能定位好
或者跟瓶子厂家联系,让他们生产无划痕的瓶子

网友D:
很多人说用砂轮片   这个应该不合适,砂轮片切割的时候  会产生细微的料屑,这个印象很大  ,最好的方法就是模拟人操作

网友(点评):
此砂轮非彼砂轮

网友:
这个设备的前景怎么样?

网友:
这玩意在掰断之前,需要用砂轮旋转切割一圈才可以吧。那种很小的,在手里拿着的。机器不现实,易碎。而且现在切割之后的玻璃碎片掉入液体里,目前都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护士下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又不是成批的需要打开等待使用,没有必要做设备吧

领导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说用砂轮片   这个应该不合适,砂轮片切割的时候  会产生细微的料屑,这个印象很大  ,最好的方法就 ...

人的话是直接用手掰断的,也有用工具敲断的

网友:
建议设计一个冲切设备,冲击解决。

网友:
用机构掰肯定不行

网友:
瓶子设计的就是颈部掰断,那里最容易断,干嘛换地方

网友:
我记得打针的医生都是镊子一敲,瓶子就断了。我觉得吧,你就弄几个坑,把玻璃药品放进去,再弄个电机,安装个棍子,摆来摆去的敲就行,都把瓶口敲没了!遇到青霉素类有铝壳的,你就弄个凸轮带个针给扎一下,把铝皮扎破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就动手啊。在这瞎扯淡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又不是成批的需要打开等待使用,没有必要做设备吧

成批加工的话,环境又是一个要求,无尘环境

网友:
需要用设备的话应该是批量了吧,直接订购大瓶的不就好了。再说现在很多都是塑料瓶的,一扭口就开了。

网友:
楼上有位说的好,要模仿护士拿镊子开瓶的方式,斜着把玻璃瓶放置装夹好,然后用另一个物体快去切断玻璃瓶,原理实现上没有问题,具体还要测试实践!

网友:
楼上有位说的有道理,可以模仿护士开瓶,具体可以用夹紧,然后敲击的方式,开瓶效果还要实验测试!

网友:
这种创新需要制药厂,制瓶厂,医院。这三者都同意才能下手做的。
根本不可能协调好
出厂的瓶子本身带有划痕
这个很明显是想多了

网友:
个人感觉有两种办法可以实现:
1、设计一个电机带砂轮旋转机构,然后做一个夹具夹取工件定位到砂轮边缘旋转工件,(可能会有粉尘落入)
2、做一套且玻璃的设备,固定好工件,围绕其旋转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