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机械设备英语的大牛看看,提提意见

楼主(2018-11-15):
断屑装置
最高压力:7MPa
最大流量:12l/min
使用介质:油性切削液
含油成分:≥15%
注意:请确保含油成分≥15%,否则将引起装置损坏

chip breaking device
maximum pressure::7MPa
Maximum flow:12l/min
working medium:Oil cutting fluid
Oil composition:≥15%
Note: please make sure the oil content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5%, otherwise the device
will be damaged

网友:
然后你想表达什么?翻译的对不对?

网友: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5%   = no less than 15%

网友(点评):
no less than 15% 翻得好

楼主:
请教大牛,翻译的对不对?

网友:
英文不懂。这中文表达,关于切削液,就有问题,至少不妥!

网友(2019-02-11):
翻译的没问题啊

网友(2019-03-17):
working medium,是术语,最好翻译成:工作介质 或者 直接叫做淬火液、切削液(根据上下文)。没有叫“使用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