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18 打螺纹孔非常慢如何解决

楼主(2018-11-15):
陈老师好,我在用Inventor时遇到个问题无法解决,请您帮忙,具体问题是:我做完电脑系统后装的Inventor professional(网络正版的)软件都好用,但是中间不知何时inventor的管理程序将程序升级到了2019(也可能是我同意的,忘记了),我发现不好用后卸载2019重装了2018,结果导致选择打螺纹孔命令要等好几分钟才出来界面,然后选择孔大小也要等上好几分钟(光孔不存在此种情况),我不想重装系统,因为其他软件也要重装挺浪费时间的,您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您帮我出个主意,非常感谢。实际上之前用Inventor2017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止是调用螺纹孔,包括修改样式编辑器等都存在打开非常慢的问题。

网友:
换其他软件吧

网友:
我发现不好用后卸载2019重装了2018?【还记得怎样卸载的吗?】

网友A:
是固态硬盘吗

楼主:
陈老师,我用的自带uninstall卸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态硬盘吗

是的,固态硬盘装驱动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用的自带uninstall卸载的

这样应当能卸载干净。除了MS-Office的事情之外,应当没别的了。
不知道...

网友:
一台自己专用的电脑,而且还涉及到工作用学习用游戏用聊天用购物用等特定软件,全部装完再打完全部补丁,再没有忘记输入一遍各个软件的用户名和密码,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那,怎么减少重复这个繁琐的安装过程?Ghost it。

我的电脑,一直有三个Ghost文件,每个都几十个G。

一个小功能变得要等几分钟?30分钟Ghost还原100几十多G的C盘。。。

网友B:
我原来用的2015,最近又装了2018,也是差不多的问题,选择第一次螺孔的时候,需要等很长时间,似乎是在调取什么东西,转换为CAD格式同样很慢,后来重启一次,转换图纸格式的问题没有了,第一次调取螺孔特别慢的问题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用的2015,最近又装了2018,也是差不多的问题,选择第一次螺孔的时候,需要等很长时间,似乎是在调取 ...

各位:
螺纹数据、iPart数据等,都是简单的自定义文本内容,所以在AutoCAD中,这些都是文本文件,用的是很简单的创建和使用方法,AutoCAD自己说了算。目前所有的程序设计语言都能很好地支持这些。
但是Inventor却很有趣,用了个“站起来翻身”的方式:通过MS-Office的API来处理这些数据。
于是,在Inventor中些数据的产生和读取,就必须经过第三方的程序接口才能进行,Inventor一个人说了不算的。

所以,你的机器中必须安装MS-Office的指定版本,且必须可靠和正确。
所以,第一次在Inventor与MS-Office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会比较慢。
所以,MS-Office版本不对,安装不良,甚至不是MS-Office的电子表格,都会造成Inventor的问题。
所以,Inventor的这类问题总是不能彻底杜绝,用户也总是提问,解决方案也总是“正确安装MS-Office”。

最后,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可能是某个人在几分钟之内做决定造成的,而代价是,所有的用户和研发者,会始终对此而闹心。
那么,这个错误就不能想办法改正吗?既然AutoCAD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合适的对策了?
结论是,不能。
因为研发者并不认为这是“历史性错误”,可能还沾沾自喜于使用MS-Office来处理这类简单的文本数据处理呢,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
螺纹数据、iPart数据等,都是简单的自定义文本内容,所以在AutoCAD中,这些都是文本文件,用的是 ...

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解释说明,这些软件内部的规则,您不解释,我们很多人是无从知晓的。OFFICE是2010版本,先忍受着使用吧。前几天装配体的文件不能预览,单体的正常,今天又莫名其妙都正常了,经常重启电脑,看来能解决很多问题。。。。
一直在使用的就是这个软件,尽管这么多的毛病,依旧在坚持。。。。。。

楼主:
陈老师,我的office是2016正版,都是及时更新的。目前只能先忍耐着用了,有时间 重做系统吧。确实每回第一次调用时间长,之后就基本正常了,谢谢大家支招,尤其是陈老师

网友D:
主要原因是电脑配置不行,螺纹孔太耗内存,而且数量又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原因是电脑配置不行,螺纹孔太耗内存,而且数量又是多!

你这样想,难道因为没用过Inventor?不会吧?
本主题所涉及的“螺纹孔特征启动慢”的时候,还没选择孔位呢,何来数量多少?
至于说“螺纹孔太耗内存”也属于新的说辞,有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