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钳

楼主(2018-11-15):
伊顿泵控制阀拆开有个连杆机构,用美制轴用挡圈(1/4’’)防止脱落,这个挡圈(卡簧)是美制的(1/4’’),可是在网上没有找到适合它的卡簧钳来装配它,国内基本上都是公制的卡簧钳(什么5寸,7寸。。。。。)现在急需这个卡簧钳,看哪位朋友认识或者知道这样的卡簧钳,什么型号的,知道哪有卖的就更好,谢谢了!

楼主:
咱们公制的卡簧钳尖端直径都比较大1mm,1.8mm,0.7mm的,这个美制的卡簧两个孔的大小大概是0.4-0.5mm的,卡簧钳进不去

网友:
将卡簧钳尖磨细点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买个标准的改一下行吗?

网友:
不能磨细一点吗?那么死板?只能买的才能用?不能改一下吗?

网友A:
http://a.co/d/fN8er2Q

上面的链接有,价格感人,楼主还是DIY一个吧

网友B:
一看就是欧美企业出来的,民营企业老板早就让把卡簧钳磨一下得了

网友:
其实暴力破坏掉,换个国标相近的卡簧更省事

网友:
买个最普通的就行

网友:
你这个的量大吗?

网友:
给我一把螺丝刀,我就能给你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a.co/d/fN8er2Q

上面的链接有,价格感人,楼主还是DIY一个吧

价格“赶”人。。。。。。。

网友(点评):
我也看了,挺感人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欧美企业出来的,民营企业老板早就让把卡簧钳磨一下得了

说的有道理,我赞同

网友:
直接用一般的,小的卡簧钳,把前端磨小,能放进去就可以用了,一般暴力一点,就是直接用螺丝刀。

网友:
自己用两个尖头螺丝刀掰开就完事儿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