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问题请教

楼主(2018-11-15):
假设一个由上盖和壳体两部分组成的装配体,壳体上盖都默认为长方体

装配整体高度要求7.5(+0.00/-0.05)

上盖原本0.5±0.05

壳体原本7.0(+0.00/-0.10)

怎样修改上盖和壳体的尺寸公差可以让尺寸满足整体的装配要求

网友A:
封闭环的公差带宽度等于各组成环公差带宽度之和。
你的问题是,封闭环公差小于各组成环公差带宽度之和。
办法有:
1、在允许的条件下放宽整体高度要求
2、收紧盖或体的公差
3、分组。将失去一定的互换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闭环的公差带宽度等于各组成环公差带宽度之和。
你的问题是,封闭环公差小于各组成环公差带宽度之和。
...

分组,是指什么

网友B:
2楼已经说的非常全了。我来补充一下

这个取决于你是单件,小量生产,还是大量生产

如果是单件或者小量生产,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同时收紧盖子和客体的公差带,楼主给出的例子,只缩减一个零件的公差带基本上达不到要求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并且允许一定比例的报废,可以对两个零件进行全检,然后分组。装配时按照事先设定好的分组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已经说的非常全了。我来补充一下

这个取决于你是单件,小量生产,还是大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免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哪里有这个下载的?

网友(点评):
各大安卓市场都有下载

网友:
由于是叠加,零件的(公差上限)相加减(公差下限相加)不大于装配体公差上限减公差下限
你这样要调整的话,两个零件公差都要0到-0.025

网友:
如果是单件或小批量,控制上下两个零件的高度公差,满足成品需求
如果是大批量的,无论是机加还是注塑等方法,高度+/-0.1的公差比较合理一些。

网友:
配对,就是上下盖按公差挑选配对,装配后总公差符合要求
如果必须装配公差要求0/-0.05,那么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壳体7.0(+0.00/-0.10),上盖留一定余量装配后加工,否则两件公差必须控制在0/-0.025,加工难度大很多

网友:
尺寸如果形成闭关尺寸链,就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