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键轴衬的同心度到底好不好

楼主(2018-11-15):
各位前辈好,请教:
如图这种免键轴衬,有没有人了解过它的同轴度如何?
我的意思是用它连接齿轮和减速机时,会不会影响齿轮的同轴度?

补充内容 (2018-11-15 18:54):
请教:在免键轴衬的规格表上,有一个“接触应力”的说明,分别针对“轴”和“毂”,请问这个接触应力是指免键轴衬本身的许用应力,还是正常安装时,对轴和毂的压力?图片在11楼

网友A:
各锁紧螺栓受力均匀同轴度是很好的,这种结构在同步轮上面应用很广。

网友:
胀紧套啊

网友B:
后面过孔可以开小点,否则的话同心度不太好,控制一下25那个尺寸

网友:
以前论坛里发过一个贴子,社友推荐的就是胀紧套

网友:
一般不会,

网友C:
4楼说的对,轴径严谨一点,同心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过孔可以开小点,否则的话同心度不太好,控制一下25那个尺寸

我现在这里公差放的H7,但是这里壁厚并不厚,我是担心效果不理想。而且现在齿轮是DIN6的精度,如果涨紧套精度差了,那不是白费了。

再者我感觉涨紧套涨紧时,会引起齿部形变。
真的是相当焦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锁紧螺栓受力均匀同轴度是很好的,这种结构在同步轮上面应用很广。

同步轮我不担心,因为精度上绰绰有余。
之前用6级以上的齿轮,我也不担心,但是现在齿轮都研磨了,我担心涨紧套就成短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说的对,轴径严谨一点,同心度还可以

是这样的,我就是担心效果不好。

楼主:
请教:在免键轴衬的规格表上,有一个“接触应力”的说明,分别针对“轴”和“毂”,请问这个接触应力是指免键轴衬本身的许用应力,还是正常安装时,对轴和毂的压力

网友:
接触应力是指是正常安装时,轴和毂之间的挤压力。这个能计算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算了下,应该是的。

网友:
胀套内外圈同心度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在免键轴衬的规格表上,有一个“接触应力”的说明,分别针对“轴”和“毂”,请问这个接触应力是指免 ...

本人根据结构分析,觉得这个胀紧套同轴度是可以微调的,是的是少许调整,并不能借太多本来不好的同轴度。
胀紧套是由圆周上一圈螺钉拉紧了涨紧,那就代表可以调整两个圈圆周上各素线总长,间接调整了套的肉厚。所以可以在装好后打表转一圈,然后调整螺钉。
我们这里有些产品用这个的,不过我不是装配工人,具体调整门道不是很懂,也不关注,要使用产品还是多看看产品样本比较好,不明白还可以咨询。

至于接触应力,我觉得样本上写的是整个组件在安装好后和轴、榖之间的接触应力,而锥套之间的接触应力不必列出,因为他们是锥体连接,结合度结合面积都比圆柱接触好,受力肯定要比轴榖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根据结构分析,觉得这个胀紧套同轴度是可以微调的,是的是少许调整,并不能借太多本来不好的同轴度。 ...

最终我选的是下面这种涨紧环。
上面讨论的免键轴衬,要求齿轮内部腔体较大,造成齿轮壁厚较薄,在涨紧套安装时对腔体内壁的涨紧力下,我用软件模拟了一下,发现变形90um;
现在选的这种,壁厚足够,变形只有15u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我选的是下面这种涨紧环。
上面讨论的免键轴衬,要求齿轮内部腔体较大,造成齿轮壁厚较薄,在涨紧套 ...

这种应该也能调节有点,都是按预紧力来调整

网友:
这栋楼有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我选的是下面这种涨紧环。
上面讨论的免键轴衬,要求齿轮内部腔体较大,造成齿轮壁厚较薄,在涨紧套 ...

用什么软件模拟出来变形量的,那么牛

网友(点评):
现在3D软件不是都有Simulate插件了吗?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你可以看看ansys。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们机器人里就用这个

网友:
这个到不会,主要是没有平键的固定,转动过程中容易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