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薄板冲压上下料卷如何衔接

楼主(2018-11-15):
求教大佬,金属薄板冲压,上一卷料用完,下一卷料,要调试要长时间,有没有快速的衔接办法,能实现连续生产。

网友:
我见过有两种接法,1,冲压倒刺接头;2,焊接;

网友:
都是用的专用设备,往往是在线连接,要求高效率作业。

网友:
一个一次装两卷材料的开卷机,一个校平机,一个剪切焊接机。开卷机一卷料用完电机丝杆带动另一卷料过来,校平机校平材料和方向位置,剪切焊接机剪掉材料的头尾,将两卷料焊接在一起,这个是我们为空调压缩机公司生产线做的设备

网友:
找几个师傅问问

网友(2019-07-26):
问题不清楚

网友(2020-11-14):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11-16 08:18一个一次装两卷材料的开卷机,一个校平机,一个剪切焊接机。开卷机一卷料用完电机丝杆带动另一卷料过来,校平机校平材料和方向位置,剪切焊接机剪掉材料的头尾,将两卷料焊接在一起,这个是我们为空调压缩机公司生产线做的设备

还差一个伺服送料

网友:
主要是备料和穿带占时间,双工位备料台,双卷筒回转开卷机,其它设备基本都是常规就可以,先将参数设好保存,开哪种料直接调参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