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和底孔不同轴会导致中径小吗?为什么?

楼主(2018-11-15):
请教一个问题:

攻丝和底孔不同轴会导致中径小吗?为什么?

网友A:
攻丝前一般都会给底孔倒角的,倒角的作用是导向的,所以,应该不会存在攻丝和底孔不同心的现象,或者是不同心很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攻丝前一般都会给底孔倒角的,倒角的作用是导向的,所以,应该不会存在攻丝和底孔不同心的现象,或者是不同 ...

如果用丝锥攻丝会出现偏斜。

网友(点评):
只要丝锥能走过去,就算偏斜的话,攻出来的丝锥底孔会比原来钻的底孔也会相对偏斜。也就是说丝锥会重造底孔。

网友(点评):
如果出现丝锥倾斜,螺纹中径也不会变化的吧,因为丝锥本身就可以保证中径的,除非丝锥有问题

网友:
从来没有去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或许存在,但是那有何影响呢,锁螺丝的都是过孔很大的,普遍使用的地方不需要这种精度的东西。

网友:
这种靠丝锥保证尺寸的牙型尺寸是不会变的,如果攻丝斜了顶多也就是牙高一边高一边底。

网友:
中径不会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攻丝前一般都会给底孔倒角的,倒角的作用是导向的,所以,应该不会存在攻丝和底孔不同心的现象,或者是不同 ...

曾经我也碰到过一个问题,加工中心刚性刀柄挤压丝锥,总是随机偶尔出现一个孔或者多个孔攻丝后,底孔止规止得住但是螺纹止规止不住,我当时也怀疑是不是刚性攻丝的时候底孔和攻丝不同轴,哪怕有一点点,如果底孔再有点铁屑螺纹止规就止不住了

网友(点评):
没想明白为什么螺纹止规能过和丝锥倾斜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韩寒11 因为我没什么经验,所以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只能这样猜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有孔是上半部分止不住,下半部分又能止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丝前一般都会给底孔倒角的,倒角的作用是导向的,所以,应该不会存在攻丝和底孔不同心的现象,或者是不同 ...

钻孔和攻丝不是一台加工中心干的,机床干久了,原点有时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丝锥攻丝会出现偏斜。

“偏斜”之后会导致螺纹塞规进不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