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焊接接头形式及结构

楼主(2018-11-15):
一、焊接接头形式
焊接接头形式:对接接头、角接接头及T字形接头、搭接接头。

(a)对接接头; (b)角接接头; (c)搭接接头
图4-44 焊接接头的三种形式
1.对接接头
结构:两个相互连接零件在接头处的中面处于同一平面或同一弧面内进行焊接的接头。
特点:受热均匀,受力对称,便于无损检测,焊接质量容易得到保证。
应用:最常用的焊接结构形式。
2.角接接头和T型接头
结构:两个相互连接零件在接头处的中面相互垂直或相交成某一角度进行焊接的接头。两构件成T字形焊接在一起的接头,叫T型接头。角接接头和T字接头都形成角焊缝。
特点:结构不连续,承载后受力状态不如对接接头,应力集中比较严重,且焊接质量也不易得到保证。
应用:某些特殊部位:接管、法兰、夹套、管板和凸缘的焊接等。
3.搭接接头
结构:两个相互连接零件在接头处有部分重合在一起,中面相互平行,进行焊接的接头。
特点:属于角焊缝,与角接接头一样,在接头处结构明显不连续,承载后接头部位受力情况较差。应用:主要用于加强圈与壳体、支座垫板与器壁以及凸缘与容器的焊接。
二、坡口形式
焊接坡口——为保证全熔透和焊接质量,减少焊接变形,施焊前,一般将焊件连接处预先加工成各种形状。 不同的焊接坡口,适用于不同的焊接方法和焊件厚度。
坡口形状
基本坡口形状: Ⅰ形、V形、单边V形、 U形、J形。
组合形状
特例:一般接头应开设坡口,而搭接接头无需开坡口即可焊接。
双V形坡口由两个V形坡口和一个I形坡口组合而成

图4-45 坡口的基本形式

图4-46 双V形坡口
三、压力容器焊接接头分类
目的:为对口错边量、热处理、无损检测、焊缝尺寸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的要求,GB150根据位置,根据该接头所连接两元件的结构类型以及应力水平,把接头分成A、B、C、D四类,如图4-47。

图4-47 压力容器焊接接头分类

A类:圆筒部分的纵向接头(多层包扎容器层板层纵向接头除外)、球形封头与圆筒连接的环向接头、各类凸形封头中的所有拼焊接头以及嵌入式接管与壳体对接连接的接头。
B类:壳体部分的环向接头、锥形封头小端与接管连接的接头、长颈法兰与接管连接的接头。但已规定为A、C、D类的焊接接头除外。
C类:平盖、管板与圆筒非对接连接的接头,法兰与壳体、接管连接的接头,内封头与圆筒的搭接接头以及多层包扎容器层板层纵向接头。
D类:接管、人孔、凸缘、补强圈等与壳体连接的接头。但已规定为A、B类的焊接接头除外。
注意:焊接接头分类的原则仅根据焊接接头在容器所处的位置而不是按焊接接头的结构形式分类,所以,在设计焊接接头形式时,应由容器的重要性、设计条件以及施焊条件等确定焊接结构。这样,同一类别的焊接接头在不同的容器条件下,就可能有不同的焊接接头形式。
四、压力容器焊接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
1.尽量采用对接接头,易于保证焊接质量,所有的纵向及环向焊接接头、凸形封头上的拼接焊接接头,必须采用对接接头外,其它位置的焊接结构也应尽量采用对接接头。
举例:角焊缝,改用对接焊缝[图48(a)改为8(b)和(c)]。减小了应力集中,方便了无损检测,有利于保证接头的内部质量。

图4-48 容器接管的角接和对接

2.尽量采用全熔透的结构,不允许产生未熔透缺陷
未熔透:指基体金属和焊缝金属局部未完全熔合而留下空隙的现象。未熔透导致脆性破坏的起裂点,在交变载荷作用下,它也可能诱发疲劳破坏。
改进:选择合适的坡口形式,如双面焊;当容器直径较小,且无法从容器内部清根时,应选用单面焊双面成型的对接接头,如用氩弧焊打底,或采用带垫板的坡口等。
3.尽量减少焊缝处的应力集中
接头常常是脆性破坏和疲劳破坏的起源处,因此,在设计焊接结构时必须尽量减少应力集中。
措施:尽可能采用等厚度焊接,对于不等厚钢板的对接,应将较厚板按一定斜度削薄过渡,然后再进行焊接,以避免形状突变,减缓应力集中程度。一般当薄板厚度δ2不大于10mm,两板厚度差超过3mm;或当薄板厚度δ2大于10mm,两板厚度差超过薄板的30%,或超过5mm时,均需按图4-49的要求削薄厚板边缘。

图4-49 板厚不等时的对接接头
五、压力容器常用焊接结构设计
主要内容:选择合适的焊缝坡口,方便焊材(焊条或焊丝)伸入坡口根部,以保证全熔透。
坡口选择因素:①尽量减少填充金属量; ②保证熔透,避免产生各种焊接缺陷; ③便于施焊,改善劳动条件; ④减少焊接变形和残余变形量,对较厚元件焊接应 尽量选用沿厚度对称的坡口形式,如X形坡口等。
1.筒体、封头及其相互间连接的焊接结构纵、环焊缝必须采用对接接头。
对接接头的坡口形式可分为不开坡口(又称齐边坡口)、V形坡口、X形坡口、单U形坡口和双U形坡口等数种,应根据筒体或封头厚度、压力高低、介质特性及操作工况选择合适的坡口形式。
2. 接管与壳体及补强圈间的焊接结构
一般只能采用角接焊和搭接焊,具体的焊接结构还与容器的强度和安全性要求有关。有多种接头形式,涉及是否开坡口、单面焊与双面焊、熔透与不熔透等问题。设计时,应根据压力高低、介质特性、是否低温、是否需要考虑交变载荷与疲劳问题等来选择合理的焊接结构。下面介绍常用的几种结构。
(1)不带补强圈的插入式接管焊接结构
中低压容器不需另作补强的小直径接管用得最多的焊接结构,接管与壳体间隙应小于3mm,否则易产生裂纹或其它焊接缺陷。
(a)图:单面焊接结构,适用于内径小于600mm、盛装无腐蚀性介质的接管与壳体之间的焊接,接管厚度应小6mm;
(b)图:最常用的插入式接管焊接结构之一,为全熔透结构。适用于具备从内部清根及施焊条件、壳体厚度在4~25mm、接管厚度大于等于0.5倍壳体厚度的情况;
(c)图:在(b)的基础上,将接管内径边角处倒圆,可用于疲劳、低温及有较大温度梯度的操作工况。

(2)带补强圈的接管焊接结构
要求:尽量与补强处的壳体贴合紧密,焊接结构力求完善合理。但只能采用塔接和角接,难于保证全熔透,也无法进行无损检测,因而焊接质量不易保证。
坡口:大间隙小角度,利于焊条伸入到底,减少焊接工作量。
图(a):一般要求的容器,即非低温、无交变载荷的容器
图(b):承受低温、疲劳及温度梯度较大工况的容器,保证接管根部及补强圈内侧焊缝熔透。

(3)安放式接管的焊接结构
优点:结构拘束度低、焊缝截面小、较易进行射线检测等。
图(a):适用于接管内径小于或等于100mm的场合;
图(b)和(c):适用于壳体厚度δn≤16mm的碳素钢和碳锰钢,或 δn≤25mm的奥氏体不锈钢容器,其中图(b)的接管内径应小于或等于 50mm,厚度δnt≤6mm,图(c)的接管内径应大于50mm,且小于或等于150mm,厚度δnt>6mm。

(4)嵌入式接管的焊接结构
属于整体补强结构中的一种,适用于承受交变载荷、低温和大温度梯度等较苛刻的工况。
(a)图:适用于球形封头或椭圆形封头中心部位的接管与封头的连接,且封头厚度δn≤50mm。

(5)凸缘与壳体的焊接结构
1)角焊连接:连接不承受脉动载荷的容器凸缘与壳体,如图4-54所示。

2)对接连接:连接压力较高或要求全熔透的容器凸缘与壳体,如图4-55。

网友:
感谢大侠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