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和高速钢摩擦焊接的棒料,外圆加工用什么刀具比较好?主要是耐用

楼主(2018-11-15):
如题

网友:
单车外圆没有精度要求可以考虑使用主偏角75度的负型刀具,刀片材质硬质合金涂层那种就行

网友:
使用R型的硬质合金,品牌易选用泰克洛

楼主:
目前用的是yt5和yw2成品刀具,总体感觉不是太耐用,二三十支料下去刀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