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轴端漏油严重

楼主(2018-11-16):
我做了一个金属矿井下辅助运输车,现在用一个齿轮泵做湿式制动动力源,今天齿轮泵轴端漏油,很严重,根本建立不起压力来,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以前一直听说齿轮泵、齿轮马达很抗用,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齿轮泵仅仅用了不到80小时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密封圈问题,对于齿轮泵的工作环境要了解。密封圈质量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问题,对于齿轮泵的工作环境要了解。密封圈质量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您说的是轴端的油封是吧

网友:
看轴封是油封还是填料还是机械密封的,修复即可
齿轮泵本身很皮实,不代表轴封一定很皮实,这是两码事

网友:
做机械设备,最好能了解下设备油,了解下普通矿物油与全合成油的区别,了解下密封圈(橡胶)的溶胀!

网友:
可不可以修复呀

网友:
密封坏了

网友B:
哪个厂家的油泵?是不是管子接错了,不应该这个容易坏的,高低压搞反了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厂家的油泵?是不是管子接错了,不应该这个容易坏的,高低压搞反了是不?

没有接反,管路很正确。是四川长江液压的泵,估计轴封不是好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问题,对于齿轮泵的工作环境要了解。密封圈质量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轴端密封一般用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反,管路很正确。是四川长江液压的泵,估计轴封不是好材料

这个厂家很烂,出了问题还不配合解决问题,态度消极。哎

网友:
90%以上的漏油问题都是因为变速箱内部的橡胶密封圈长时间受冷暖温度交替变化,导致密封圈丢失了大量的增塑剂以及软化剂,出现了腐蚀老化变硬的问题,起初是渗油,慢慢开始出现滴油现象,时间久了密封圈出现断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反,管路很正确。是四川长江液压的泵,估计轴封不是好材料

按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是他们泵厂家装配时就把这个密封损坏了。

网友(2018-12-16):
骨架油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