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倒角无法创建是啥情况

楼主(2018-11-16):
如题,真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难受

网友A:
勾选切线延伸

网友B:
把倒角参数改小一点

网友:
如果倒0.0001可以成功的话,就是尺寸的问题。

网友C:
你等于挖一个坑去倒角,你觉得现实吗?SW的提示基本都是很直观的,仔细研读一下,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切线延伸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倒角参数改小一点

不行啊,要求就是3mmde 倒角改不了,关键是有实物,人家也确实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等于挖一个坑去倒角,你觉得现实吗?SW的提示基本都是很直观的,仔细研读一下,都能解决问题。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点评):
不行我就先坡口后圆角。

网友:
倒角太大零件太小

网友:
倒角大到圆弧角不知所措了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避位圆角那里,那个地方3mm倒角太大了,不行就用切除吧。

网友:
倒角大了,把SW整蒙了!

网友:
因为你前面创立的圆角,你后面再到倒角的话就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要求就是3mmde 倒角改不了,关键是有实物,人家也确实弄出来了

实物和软件模型能一样么?你那个厚度多少

网友:
倒角倒不好,就用曲面画倒角。

网友:
可以试试,调小倒角尺寸或者将左侧选项栏内的延伸选项勾选

网友:
那就换个步骤试试嘛,先做你平面上的这个倒角,再做竖直面上的那些圆角试试

网友:
有转角尺寸太小

网友:
带圆弧一起选中

网友:
采用面的啦

网友:
不能倒角就用特征切除命令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先倒角再圆角

网友:
不行就切,用扫描切

网友:
就用切除吧
应该倒角太大了

网友:
因为你旁边都是圆角,有时如果因为模型的问题,实在没办法倒角,就自己草绘出来倒掉。

网友:
这就是尺寸问题啊,这个东西厚度合适吗

网友:
看你这图,我估计你这么一倒一下,软件会把某段弧完全给倒没了。

你这图大可拉伸切除试着看看倒出来的效果。

楼主:
已经解决啦,先倒圆弧的角,再倒边的角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
第一厚度小于3了
第二外面的宽度小于6了,如果外部不需要倒角,那就把倒角的顺序换下

网友:
调整一下你的建模顺序

网友:
情况1:倒角值过大,生成后与两端实体出现错误,无法生成
情况2:倒角两边都是圆弧,可能和顺序有关,先倒角再做圆弧

网友:
倒角参数大于直角避位圆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