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下料

楼主(2018-11-16):
怎么确定下料尺寸,然后下料完之后折弯时怎么保证折弯之后是20,初学者不懂请见谅,哪位朋友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下料尺寸根据板厚的折弯系数扣料,折弯尺寸通过折床上的靠边夹具限制。

网友B:
什么都问,网络上一查太多了。

网友:
折弯系数0.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问,网络上一查太多了。

您脾气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料尺寸根据板厚的折弯系数扣料,折弯尺寸通过折床上的靠边夹具限制。

感谢

网友:
折弯系数,折弯角度,折弯R角

网友C:
展开就可以确定下料尺寸了,注意折弯系数和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展开就可以确定下料尺寸了,注意折弯系数和板厚

实际工作中就是按照软件展开之后的尺寸吗?

网友D:
这灌水帖真的很水

网友:
减去料厚划线,先用料条试一下,再调整,因为不同材料延展性不同

网友E:
如果说你要展的话,不严谨的话,可是用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了,折弯处根据你的图来折最多大个几MM,但是如果你是精密钣金,那么就得从设置折弯半径,折弯扣除或者系数、K因子来获得,不同的企业的折弯模具不同,给不了你具体值,不过一般折弯高手,这些值他那里有一套数值,根据不同模具会有一个不同的数,你可以去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你要展的话,不严谨的话,可是用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了,折弯处根据你的图来折最多大个几MM,但是如果你 ...

谢谢,刚问了钣金厂的,和你说的基本一样,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灌水帖真的很水

对你来说很水,对我来说就是问题,因为我不懂,然而你并没有解决我的疑问

网友:
冷轧板90度折弯,20*60-(板厚X1.7)

网友:
20+60-你所选择材料的折弯系数

网友:
下料尺寸是靠展开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