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帮助设计!有奖励啊!

楼主(2018-11-16):
各位大侠,晚上好!请帮助设计!有奖励啊!

网友:
你的锁固位置在哪儿?

网友:
看不懂说什么

网友:
采用内齿的回转支承,电机加减速机就可以了,不过,要有一个固定面板固定回转支承和减速机

网友:
请面试一下生产动作,或者工艺,没看懂题目的意思。

网友:
4楼说的对,找产品手册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