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装配约束为什么会变红失效了?

楼主(2018-11-16):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装配体装完之后挺好的,该滑动的部分能滑动,固定的部分也固定了,可是保存后再重新打开,TMD约束绝大部分都变红了,各个零件的约束都失效了,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还经常遇到,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一个崩,其他相关的就都会崩。检查一下报错的逻辑。
不过一般保存后再打开就报错的话一般是子装配体或零件指向错啦,同名但不同设计
还有改过一个零件后,那个配合面消失了之类的问题
经常出现的啦,主要看你建模时的思路才能尽量避免这些问题

网友(点评):
头像亮了

网友A:
什么你改过的第一版装配体复制了之后改第二版配合做完了重新打开还是指向了第一版的工件做配合,是很常见的

网友B:
楼主肯定偷懒了。
楼主是将原来的装配体里的零件直接调入到了现在的装配体里了。保存的不在一个文件夹里。
以后要先打开需要调入的零件,然后保存副本到现在的文件夹里,最好是改个新名字。然后再从现在的文件夹里调入。
如果这样做还不行,那就是SW安装有问题,装配体保存后出现面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偷懒了。
楼主是将原来的装配体里的零件直接调入到了现在的装配体里了。保存的不在一个文件夹里。 ...

我很确定装配体里的零件是 新调出的数模,而且没有改变里面加工件,所有的子零件我都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的,刚才我将失效的约束删除掉重新约束了一遍,然后就没这问题了,所以很奇怪这情况是怎么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你改过的第一版装配体复制了之后改第二版配合做完了重新打开还是指向了第一版的工件做配合,是很常见的

我没改任何东西啊,所有的子零件都在同一个文件夹里,而且不同的零件也没有重名的。

网友C:
有零件是其他格式转过来的,重新编辑就是更换了特征,遇见过,只好将零件另做,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零件是其他格式转过来的,重新编辑就是更换了特征,遇见过,只好将零件另做,就稳定了

你们现在用的SW是哪个版本的,我用2016版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大型装配体里,同样的东西第一次约束好,保存一次就会变红,然后把失效的约束删掉重新约束,在保存就没问题了,这中间我我也没重做零件或做其他什么,就那样就好了,也遇到过开始子装配体没问题,但放到总装配体里就出现那个子装配体的内部约束变红,然后再 从总装里把它单独打开,约束就不对了,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很多版本都会这样,看一下你的是不是有的零件是STP格式转的,可能是面丢失了

网友D:
是不是同时打开了两个同名但结构不同的零件然后配合特征乱掉了,可以关掉重新打开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同时打开了两个同名但结构不同的零件然后配合特征乱掉了,可以关掉重新打开试下

也不是这种情况,试过把SW关掉重启,单独打开那个装配体,还是没用。

网友:
你是不是有零件是STP格式转的,以前用2014常常出现,2016到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SW经常出这种奇怪问题

网友:
是正版软件吗?

网友E:
STP格式转换过来的,就容易丢失面。主要特征识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P格式转换过来的,就容易丢失面。主要特征识别下。

原来如此!

网友:
是因为装配没有关联起来。

网友(2022-12-10):
我也是再重新装配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