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液压缸伸出卡顿

楼主(2018-11-16):
目前出现一个情况,一个液压站,两个电磁阀,每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液压缸,相当于双工位,每个缸都要执行切断直径为100的塑料棒,两工位相互独立,有的时候可能会同时切,同时切的时候出现卡顿现象,两个缸停一下动一下,交互式的前进,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分别独立工作没有卡顿,同时工作卡顿,需要核算下你选择的液压泵的排量是不是够两台液压缸同时工作所需要的流量?

网友(点评):
空载时不会出现卡顿现象

网友:
可能是系统液压油的流量不足。把系统参数和负载要求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从描述推断  这大致是管路流量不足造成的吧,一根管子先满油了,另外一路还没满。

网友:
流量不足

楼主:
|E米阳光发表于 11-16 13:18从描述推断  这大致是管路流量不足造成的吧,一根管子先满油了,另外一路还没满。
没有工件空走时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
如果不差钱的话,再增加个液压站,一个液压缸配一个液压站,压力一定足足的

网友A:
如果流量不够别人空载的时候怎么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也许是系统压力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工件空走时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具体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是专业的,但我自己分析是这么认为的单独使用能切断,甚至同时使用仍旧能切断就说明压力是够的。然后后面我认为是流量不够的原因是这样的,2油缸一起使用时不能同步有卡顿,而单独使用时正常是因为单独使用时油泵 泵出来的油液全部指供给这个油缸使用而不用分一半给另外个油缸。然后流量不足够让两个油缸活塞杆同步伸出势必只能先让其中一个先伸出,等碰到外界阻力不再伸出时油液就开始往另外个管路走了,如此往复,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流量不够别人空载的时候怎么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也许是系统压力的原因

看你楼下我对楼主的回复,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我认为压力应该是够的吧,我也不是专业的,不确定

网友:
一般的液压站不会是定量泵吧,看下泵的压力流量曲线能否满足

网友:
需要有机械同步机构

网友:
有可能是机械的问题,导向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