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转SW

楼主(2018-11-16):
invetor  弄过来的  保存他的时候 只能保存单个装配体  里面的零件  单个  怎么 没有打开选项?就是左边特征树SW里面都无法 打开单个零件~. L* ^- ?3 h4 g  `" N

网友:
新版solidworks直接在装配体中插入inventor装配体的目的就是这样,不是为了让你能修改单个零件

楼主:
找到方法了 关闭!!!

网友:
建议导出STP格式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