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加工

楼主(2018-11-16):
各位好,今天看到一个钣金件三维,没呆过钣金厂,不知道这个是怎样折弯出来的,好不好做,附有三维结构,大体截面尺寸如下图,还请各位老铁多多指教,大可畅所欲言

网友:
看着这尺寸我觉得够呛,太小了。我是瞎说的,我没做过钣金

网友:
折不出来

网友A:
可以折出来,最后一序得从侧面抽出来

网友:
薄板可以折

网友:
制造上没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折出来,最后一序得从侧面抽出来

在供应商那看过折弯机,他那里折弯刀很厚,这个我感觉折不了,大佬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看着像电器上的小钣金,长度没尺寸,但看截面级进模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折出来的。但是要看板的厚度,3.0以下冷板能成型。 还要看长度

网友:
先冲压,再折弯吗?

楼主:
|JJFJJMUDHZ发表于 11-16 14:56 可以折出来的。但是要看板的厚度,3.0以下冷板能成型。 还要看长度
厚度0.5mm,长度170mm

楼主:
|awper2005发表于 11-16 12:58看着这尺寸我觉得够呛,太小了。我是瞎说的,我没做过钣金
我只见过大的折弯机,所以这个小的也不清楚,上来请教大家

楼主:
0.5mm厚

网友:
能做,只是工艺性差点儿

网友:
先折两边的弯,再折中间的弯角

网友:
看长度吧。最后一刀耳刀成型只要不干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供应商那看过折弯机,他那里折弯刀很厚,这个我感觉折不了,大佬能详细说说嘛

用折弯机有点悬,你可以用冲床+模具,没问题的,只是效率略低,也低不了多少

网友:
我呢,需要类似这种东西时,先折弯90度的和80多度的那个,然后线切割内腔一根儿、外形磨具两瓣儿,然后在铣床的平口钳上一夹,就有了。

网友(点评):
结合着搞就都有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可以折出来,现在加工能力很强的。

网友:
太小了,抗刀。% h4 C& i' h% F7 X; e

网友:
5.5那我们认识的机器都做不出来,起码要10到15左右,如果是手工折就不知道了,更小的机器不清楚

网友:
看你多厚,2毫米最小折边10,

网友:
右下角那一折得抽出来

网友:
这个折弯的话,最后的弯角不与弯刀干涉吗?请大神指教

网友:
可以做出来,工艺很多;折弯、模压、延压等。实在不行就手工

网友:
这个可以折啊!只是不好退件。

网友:
需要大弯刀

网友(2019-01-17):
sha什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