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焊了个小玩意,请大师们指教一下

楼主(2018-11-16):
如题,这是个丝锥,然后后面是个导线,对接焊在一起。用弧焊试了一下,表面效果感觉还可以。不过还是想请焊接大师指教一二。

网友A: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丝锥有点长了,装到机床上跳动会很大,表面看着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能承受多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丝锥有点长了,装到机床上跳动会很大,表面看着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能承受多少力

应客户要求这么焊。诚如您所说,我也是对结合强度够不够有点吃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丝锥有点长了,装到机床上跳动会很大,表面看着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能承受多少力

这种不是给机床用的,超行程了,机器无法攻牙,然后是人工来的,但是丝锥扳手会碍事,于是加长后使用。

网友(点评):
那就试试吧,攻两扣,退一扣,别忘了加攻丝油润滑降温

网友:
估计是深孔攻丝了吧  焊接口要是断在 孔里  哇哈哈你就背锅了

网友:
能不能用类似套筒扳手那样接长?焊缝强度低

网友:
照片太黑,看不清楚,其实焊接主要是怕有夹杂,虚焊!

网友B:
丝锥的材质是什么?还有后面焊的那根杆子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B:
|Solo归一发表于 11-17 20:34丝锥的材质是什么?还有后面焊的那根杆子的材质是什么?
我看着像是氩弧焊,我放大看了一下,焊缝表面没有什么不良。但看着像是向内凹了,是不是没加焊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锥的材质是什么?还有后面焊的那根杆子的材质是什么?

一个是弹簧钢,另一个是高速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像是氩弧焊,我放大看了一下,焊缝表面没有什么不良。但看着像是向内凹了,是不是没加焊丝啊?

是氩弧焊。冷焊机。确实没加丝。

网友:
看来活计很细,如果接口在焊前打过坡口,那么强度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8-12-24):
我就关注了它的大小和焊接口了,学习了

网友(2019-03-21):
楼主炫耀焊接水平,大家纠结强度刚度问题

网友(2019-04-29):
倒个剖口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