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固定两个箱体的东西叫啥

楼主(2018-11-16):
想问一下,这种连接固定两个箱体的东西叫啥

网友:
这不叫合页?

网友:
应该跟这个模具定位块的用途一样,只不过精度没那么高,更容易配合

网友:
叫定位片吗?

网友A:
类似于门锁的配件,米思米配件上面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门锁的配件,米思米配件上面也有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