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8-11-16):
工况是这样的:负载转矩是大小为200N.m的一个恒转矩负载,通过齿轮传动来克服这个阻力矩。由于对齿轮的线速度有要求,给定变化范围为0.05m/s~0.2m/s,因此计算出齿轮的转速范围是19.09rpm至76.39rpm(齿轮半径为25mm)。由于转速是可变的,因此要用到的电机是可调速的。这里打算选用的电机是如下图所示的变频调速电机。
初步选用的是型号为YE3-132s-6的电机,功率为3kw,转速为975rpm,效率为0.856,额定转矩为29.4N.m。由于负载阻力转矩大小为200N.m,且恒定不变。打算搭配减速比为10的减速机使用,这样由减速机输出的最大扭矩为294N.m。
写到这里,我的疑问有以下几点:
1.由于电机的额定转矩为29.4N.m,是不是说明电机在连续正常工作情况下能输出的最大扭矩为29.4N.m?
2.电机选择的是可调速的变频电机,经了解它是通过变频器来改变电机转速,在基速(975rpm)以下为恒转矩调速。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由于负载阻力转矩为200N.m的恒定值,当电机的转速为300rpm时(经减速为30rpm)与转速为500rpm时(经减速为50rpm)相比,输出的扭矩是否是一致的?其输出扭矩均为20N.m(不考虑效率的情况下,经减速机输出扭矩为200N.m),这样就恰好克服阻力矩,齿轮能够匀速转动?
3、以上设想的模式为可调速变频电机+减速机的方式,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同样的目的?
恳请诸位指点一二,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1 额定扭距是设计的基础扭矩 (设计者希望能维持这个扭矩,或者以此为计算的基础参数) 通常会有最大扭矩参数提供
2.在基频下,恒转矩调速通常用于起重机之类的,假设吊着1T的物体,附近有人时,希望慢速(10HZ假设)上升,当上吊到一定高度且工作人员保持安全距离,此时可以40HZ上升 提高工作效率,而整个过程中,负载没有出现倒拉的现象就可以证明 是 恒转矩(同一段距离的速度不同,就出现了电机不同的功率效应)3
3.听高人学习学习。。不知道有级调速能否实现

楼主:
跪求高人啊QAQ

楼主:
跪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额定扭矩是连续旋转时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