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铣削内螺纹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1-16):
      一个接触机械加工行业不久的小学徒,在用UG编制铣削程序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也不是太难,就是在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应该多转转脑筋,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基础的,平常掌握的,稍微脑袋转一下弯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1、首先这个小学徒想铣削M12x1.75的螺纹,刀具设置如下

2、计算刀路时报警

3、多次确认刀具的数据

4、后来师傅一指点,发现12的螺纹铣刀铣M12的孔是不对的,铣刀应该比M12螺纹的底孔小

5、刀路出来

6、因为加工的精度高,所以想用带刀补的模式,这样便于在机床加工的过程中随意调整

7、又报警了

8、后来师傅又指点了一下
第一:减小进刀位置
第二:增大初始孔位置
最后刀路完美的输出了,其实学徒这些基本的知识都是掌握的,只是在工作中没有想起活学活用,软件只是一个工具,设置参数的时候应该符合现场的逻辑,不然报警很容易就出现的

网友A:
不懂机加工,但是去供应商看过一次,现在都是客户给3D图,然后设置参数,软件自动生成路径吗?
记得以前还学编写路径G0,G1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机加工,但是去供应商看过一次,现在都是客户给3D图,然后设置参数,软件自动生成路径吗?
记得以前还 ...

对,有的是客户给图纸,工艺或者编程人员自己建模编写程序

楼主:
|赤兔拉磨发表于 11-16 21:19

路过留个脚印

图片中是什么,五轴五面铣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