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机和减速机如何在方管上固定

楼主(2018-11-16):
如下图所示,要将电机和减速机固定到方管架上(方管变长为40mm,壁厚为4mm),电机和减速机各自的质量差不多都是50kg。
目前打算这么固定:在方管上打螺纹孔,上下两面打通。然后用螺栓螺母将钢板连接到方管上,在钢板(5mm)上对准电机与减速机的安装孔进行安装。
我不知道这么干是否合理?其实我的想法是最好不要用钢板,直接将电机和减速机固定在方管上,具体如何操作还请各位前辈高人不吝赐教了。

网友:
不要将电机和减速机底座固定在方刚架上,因为安装电机和减速机时调整同心度非常不方便。

建议在架子底层梁上先焊接底板,就是你图片中钢板,5mm太薄,钢板用10mm的,然后,电机和减速机的底座安装在前面焊接的底板上;

另外,在电机与减速机底座与焊接钢板之间最好设计5mm的调整量,好调节电机中心高或减速机中心高。这5mm调整量用垫片组(2个0.5mm垫片+2个1mm垫片+1个2mm垫片),通过加减垫片数量调整电机或者减速机中心高,使之中心高度适应另一个的中心高。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安装在同一块钢板上(10mm厚),增加了两者连接的整体性。电机与减速机可用十字联轴器。钢板可根据工况焊接或者打螺丝孔固定。

网友:
整个钢板是必须的,没有钢板你无法保证安装面在同一平面上(方管两边不在同一平面),意味着两个面的螺钉锁紧后更容易松动。安装在钢板上,保证同一平面,安装误差靠联轴器吸收。
钢板后面焊加强筋

网友:
安装板是要的,最好焊在架上,安装板装到管架上会比较麻烦

网友B:
看这个比例,运动的时候架子不会跳起来么

网友(点评):
俗称打夯机。。。

网友:
你的2根方管的距离跟电机还有减速的孔位距离不一样,所以要另外增加辅助板

网友:
最好加上安装板,还有,电机和减速机之间装十字联轴器

网友:
你这种是卧式电机,前面有固定座的,可以在选型手册里面调合适的,电机与减速机是通过联轴器相链接。

楼主:
|shiyr发表于 11-16 17:48整个钢板是必须的,没有钢板你无法保证安装面在同一平面上(方管两边不在同一平面),意味着两个面的螺钉锁紧后更容易松动。安装在钢板上,保证同一平面,安装误差靠联轴器吸收。

钢板后面焊加强筋
“意味着两个面的螺钉锁紧后更容易松动”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楼主:
|座头大鲸发表于 11-16 17:27安装板是要的,最好焊在架上,安装板装到管架上会比较麻烦
麻烦具体体现在?

楼主:
|kalmanzz发表于 11-16 20:37电机和减速机安装在同一块钢板上(10mm厚),增加了两者连接的整体性。电机与减速机可用十字联轴器。钢板可根据工况焊接或者打螺丝孔固定。
请问大佬,钢板和方管焊接好还是打螺丝孔固定好?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16 22:49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18-11-16 22:54 编辑

不要将电机和减速机底座固定在方刚架上,因为安装电机和减速机时调整同心度非常不方便。

建议在架子底层梁上先焊接底板,就是你图片中钢板,5mm太薄,钢板用10mm的,然后,电机和减速机的底座安装在前面焊接的底板上;

另外,在电机与减速机底座与焊接钢板之间最好设计5mm的调整量,好调节电机中心高或减速机中心高。这5mm调整量用垫片组(2个0.5mm垫片+2个1mm垫片+1个2mm垫片),通过加减垫片数量调整电机或者减速机中心高,使之中心高度适应另一个的中心高。

同心度指的是不是电机伸出轴和减速机输入轴的同轴度?还有当电机固定到方钢架上,调整同心度不便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很理解

网友:
焊螺母板

网友:
专门做一个底座用来固定电机和减速机,然后将底座再安装到架子上。

网友:
先拿一块10个厚的板焊接在方管上,再将电机用螺丝固定在一块安装板上,将2块安装板用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比例,运动的时候架子不会跳起来么

电机到减速机的负载一般都是很平稳的(电机输出扭矩也不大),会不会跳要看减速机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心度指的是不是电机伸出轴和减速机输入轴的同轴度?还有当电机固定到方钢架上,调整同心度不便的原因是什 ...

两根方管不容易焊的一样平,所以要用钢板做个平面安装电机和减速机,另外钢板加工安装孔也容易点,钢板如果需要开槽孔的话也容易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安装在同一块钢板上(10mm厚),增加了两者连接的整体性。电机与减速机可用十字联轴器。钢板可 ...

简单明了,楼主不要纠结了。按照这个搞没啥问题

网友:
电机和减速机的中心高是一样的么,一样的话就搞整块10mm的板安装好了基本可以保证在一个面上,不是的话就在板上加垫块,,精度要求高的话把安装电机减速器的那面铣一刀,

网友:
真的,LZ你应该要个师傅带,而不是连这种常识的问题都上论坛问,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网友:
看看帖子涨知识

网友:
5mm钢板太薄了

网友:
你这。。。看画图的比例,用的钢板有点薄啊!
钢板可以焊接在矩形管支架上!
最好不要在矩形管上开孔安装:1.矩形管强度变弱;2.矩形管钻通孔后,需要螺栓长度较长,不易安装!

网友:
应该要个师傅带。 有同感。

网友:
你的这个架子能承受的住吗?

网友:
你确定100斤的东西压在一块5MM 厚的板上,能承受的住

网友:
这么会有这个问题个?

网友:
本身钢管强度还可以你打孔过后,强度就低了,还是加安装板吧

网友:
安装地板焊接吧,然后电机与减速机连接的地方用联轴器。

网友:
50公斤重电机+50公斤重减速机,用40mm方管,用5mm安装板,胆大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