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8-11-16):
我要设计一个台车,拉30T的货物,台车与货物共重36T,台车在铁轨上以5m/min的速度运行,轮子直径为300,问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
有人说是摩擦力乘以速度,摩擦力为36000x10x0.1=36000N,速度为0.083m/s,P=FV=2.988kw. 选3kw的电机
这样是对的吗?恳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兄弟不是你这样算的 不清楚你的电机是装哪儿的  怎么带动  算不了 上图先

网友A:
F(阻力)=mgw=36000*9.8*0.1=35280N;P1=F(阻力)*V/(1000η)=35280*5/60(1000*0.83)= 3.54Kw ; 取其安全系数为1.2 则P=1.2*P1=4.25Kw 。

网友(点评):
你少算了一个电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阻力)=mgw=36000*9.8*0.1=35280N;P1=F(阻力)*V/(1000η)=35280*5/60(1000*0.83)= 3.54Kw ; 取其 ...

受教了,谢谢!

网友B:
了3楼计算的牵引功率的思路基本上是对的。
计算完牵引功率,是不是还需要计算牵引力?台车在路上跑的时候,不一定全走平路,有可能还会爬坡,所以牵引力必须大于所有的牵引阻力(滚动摩擦阻力,爬坡阻力,惯性阻力)

网友:
建议再乘于1.5倍的安全系数!

网友C:
连加速度都没算进去,你的车子是一直在直线导轨上匀速跑吗?还是人力推启动到5m/min再让它自己跑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3楼计算的牵引功率的思路基本上是对的。
计算完牵引功率,是不是还需要计算牵引力?台车在路上跑的时候 ...

这个不需要考虑爬坡和阻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加速度都没算进去,你的车子是一直在直线导轨上匀速跑吗?还是人力推启动到5m/min再让它自己跑那种?

由电机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