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11-16):
请问需要加工出来的箱体,在用SW画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啊?怎样画才能保证可以加工出来啊?直接用钣金画可以加工出来吗?

网友A:
看你打算用钣金方式加工还是用焊接方式制作加工

网友B:
主要是钣金加工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网友C:
直接可以的,但是要调节折弯系数,还有缝隙等细节;整个箱子就算画出来应该还是要拆开成型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打算用钣金方式加工还是用焊接方式制作加工

如果是用焊接的方式我在用SW画的时候,是用正常方式的线,拉伸等方式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可以的,但是要调节折弯系数,还有缝隙等细节;整个箱子就算画出来应该还是要拆开成型后焊接

折弯系数具体都是有什么要求啊?要求高吗?我看一般都是0.5。拆开成型后焊接这个应该是加工商家要做的工作吗?还是由我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钣金加工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我想知道怎么在SW里面判断自己画的合理性,是否可以加工出来?求助求助。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