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碰撞设计

楼主(2018-11-17):
求助机床XYZ三个方向防碰撞设计。

网友:
啥意思?你是想干嘛?

网友:
软件限位,再加机械应限位的缓冲结构?

网友:
丝杠一端增加尼龙类塑料

网友:
也可以两端增加油压缓冲器。

网友:
5个W1个H。。

网友:
油压缓冲器,和调节螺杆

网友:
加硬限位和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