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表面结3价铁离子的垢是否会造成不锈钢污染、腐蚀

楼主(2018-11-17):
如题,316L表面结3价铁离子的垢是否会造成不锈钢污染、腐蚀

网友A:
316L表面哪来的3价铁离子垢,你们是否将不锈钢材料与碳钢混合堆放,我们是绝不允许的,是有可能造成不锈钢污染和腐蚀的。

网友:
一楼正解,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L表面哪来的3价铁离子垢,你们是否将不锈钢材料与碳钢混合堆放,我们是绝不允许的,是有可能造成不锈钢 ...

这个设备未与碳钢直接接触,但是要接触水,近期发现在水流边缘形成3价铁离子的垢(应该是水流带来的),后发现垢的位置被腐蚀了,3价铁离子的垢会不会造成污染、引发腐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未与碳钢直接接触,但是要接触水,近期发现在水流边缘形成3价铁离子的垢(应该是水流带来的), ...

就316L的特性而言,是不会给一般的水垢腐蚀的。如果有腐蚀发生,只能证明其材质不纯,这种情况俺经常看到,所以采购材料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316L的特性而言,是不会给一般的水垢腐蚀的。如果有腐蚀发生,只能证明其材质不纯,这种情况俺经常看到 ...

我们液体介质比较复杂,设备会经过酸(含硫化物、铁离子、镁离子等)、碱、盐、盐酸、油剂(具体是啥不晓得),这个设备是用了10多年了,问老工人之前是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近段时间才出现;我们也对起垢、腐蚀位置打磨钝化,但没有效果,反而发现腐蚀情况加剧,这种情况下就严重了,现在就像无头苍蝇样,啥子都在查,就是原因没找到

网友A:
你们首先要搞清楚液体介质的化学成分及浓度,以便找合适的材质来做设备,316L其抗腐蚀功用不是万能的,其中一定浓度的含盐液体就会使其腐蚀。

网友B:
不锈钢表面很难被简单的酸碱腐蚀,但盐酸(氯离子)、氢氟酸这两个腐蚀性比较大,其他常规的酸碱是没事的,你怎么确定是三价铁?三价铁肯定没有腐蚀不锈钢的能力,打磨当然不行,彻底破坏了不锈钢保护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首先要搞清楚液体介质的化学成分及浓度,以便找合适的材质来做设备,316L其抗腐蚀功用不是万能的,其中 ...

现在就是在找工艺方面的,涉及的流程多,工艺介质也复杂,找起来很费事;因为是突然爆发,所以把所有溶液都拿来做半浸泡试验,都没啥产生现在这种变化,脑壳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表面很难被简单的酸碱腐蚀,但盐酸(氯离子)、氢氟酸这两个腐蚀性比较大,其他常规的酸碱是没事的, ...

最初发现后,取样化验过;打磨后也钝化过,但是没得效果,反而加剧腐蚀;盐酸是有的,但是最近盐酸浓度是降低了的,会不会有影响?氢氟酸没得,但是现场又硫化氢、二硫化碳,浓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首先要搞清楚液体介质的化学成分及浓度,以便找合适的材质来做设备,316L其抗腐蚀功用不是万能的,其中 ...

我们也咨询分析过,因为所有溶液里面含的离子复杂,前期处于一个平衡的微妙状态,现在突然因某一因素导致平衡打破,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对整个设备造成较大的破坏;前期也没有对所有溶液进行过详细分析,导致现在部分离子测出来后没得对比,这个也是现在找原因难得一个因素

网友(2019-03-08):
打磨过的位置如果不进行钝化处理的话,腐蚀加快。
氯离子对不锈钢的腐蚀是最主要因素,是不是液体介质中有一定浓度的氯离子,因为你说了介质中有盐酸。

网友:
表面是光亮的吗,对工件有无颜色要求。我这边可以免费提供一款酸洗钝化二合一的药水给你试试,在加个封闭剂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2021-06-17):
你好,我在论坛上看到你发的316L被三价铁离子腐蚀的发言,我这边碰到了同样的问题;LO-cat脱硫装置内部腐蚀的很厉害,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后面的解决办法,谢谢!13689963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