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选型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8-11-17):
我手头上的设备要求转速范围在20~80rpm,所需扭矩大约是200N.m,运行平稳。鄙人考虑选用3kw的变频调速电机,转速为975rpm,额定扭矩为29.4N.m,效率是0.856,配合减速比10的减速机使用(效率是0.77~0.9)。了解到5~50hz是恒转矩调速,大于50hz为恒功率调速。
正常运行的话频率必定小于50hz了,那么关于变频电机的恒转矩调速,是指在5~50hz以额定转矩输出,还是仅仅指输出的扭矩保持一个恒定值,该恒定值由负载决定?还有我这么搭配减速机来使用,这么干有没有问题?
恳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了。

网友:
变频电机50Hz以下为恒转矩输出,此时,电机输出转矩为恒定值,功率与转速成比例变化,保持转矩恒定;
变频电机50Hz以上为恒功率输出,此时,电机输出功率为恒定值,转矩和转速成反比例,保持功率恒定。这个类似于从深井中提升重物,当重物重量增加了,提升的速度就会变慢;反之亦然。

网友(点评):
谢谢,表达很清楚,还举例说明了,好人啊

网友(点评):
讲的很好!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首先说说恒扭矩和恒功率输出:
马达的额定转速、额定扭矩等,均是在50HZ或60HZ情况下测定的。那么就以50HZ作为一个分界线。
在50HZ以下变频调速,此时为恒扭矩输出,意为无论转速变快或者变慢,马达的输出扭矩均为恒定的,意思就是和50HZ时的扭矩是差不多的。此时不论你负载端的扭矩如何变化,只要不超过马达的输出扭矩,均可正常转动;
在50HZ以上变频调速,此时为恒功率输出,意为你转速越快,我输出扭矩越小,当某一瞬间输出扭矩小于了负载端的扭矩,此时就转不动报警了。在这种状态下,应该是可以套用公式:P=T*n/9550的。显然能看出功率恒定,扭矩和转速之间的线性关系;
再来说减速机的变速。减速机变速时,也是恒功率输出的。因为此状态下,马达本身的功率、转速、扭矩其实是不变的,只不过是通过减速机这种物理机构,使转速、扭矩相互转换,但是整体的功率还是不变的。此时同样可以套用公式:P=T*n/9550;

以上都是自己查资料研究的,如有不实之处,欢迎指教。

网友(点评):
回复很用心

网友:
变频调速,工频以下为恒扭矩,工频以上为恒功率。
恒扭矩小于等于额定扭矩,由负载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说恒扭矩和恒功率输出:
马达的额定转速、额定扭矩等,均是在50HZ或60HZ情况下测定的。那么就以50HZ ...

那么恒转矩调速的模式下,是不是电机输出的扭矩由负载所决定,只要输出扭矩不超过额定扭矩,电机就能正常转动?恳请大侠赐教

网友:
按速度算这么搭配减速机没问题,按扭矩算,搭配减速机后额定输出扭矩为193-226Nm,你所需扭矩为200Nm,基本相当于满负荷输出,建议电机加大,要乘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恒转矩调速的模式下,是不是电机输出的扭矩由负载所决定,只要输出扭矩不超过额定扭矩,电机就能正常 ...

1、在衡恒扭矩模式下:如果你是匀速转动的,那么可以说输出扭矩=负载端扭矩;如果是在加速状态,那么你的输出扭矩是肯定是大于负载扭矩的,不然怎么加速转动;
2、马达本身是有一定过载能力的。过载能力的最大值由两个部分决定:一为马达本身,二为变频器。但变频器的限制一般较低一些,所以都是以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为准。我看了下资料,貌似变频器大部分都限制在额定扭矩的1.5倍左右,不同厂家还不一样。所以你的负载扭矩在短时间超过额定扭矩,只要不超过其1.5倍(譬如说启动扭矩),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长时间使用的负载扭矩需小于额定扭矩。

网友:
主要根据负载来考虑,如果力还不够,也可以通过减速机来提高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衡恒扭矩模式下:如果你是匀速转动的,那么可以说输出扭矩=负载端扭矩;如果是在加速状态,那么你的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