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轴的设计

楼主(2018-11-17):
门的重量大约是1T重,用电机通过绳轮将门提升,提升速度为5m/min,请问这根轴要怎么设计,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绳索与门连接型式是什么样的?你说的绳轮是否类似于滚筒一样的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绳索与门连接型式是什么样的?你说的绳轮是否类似于滚筒一样的零部件?

绳索与门通过钢丝绳相连,绳轮相当于电动葫芦上面的滚筒,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构?

网友:
看看卷闸门的结构借鉴下

网友:
1 t 重,不加配重吗?为啥不加配重请说明

网友B:
有个偷懒的方法:P=F(N)*V(m/s)*1.5算出功率,选好减速机,参考减速机输出轴尺寸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偷懒的方法:P=F(N)*V(m/s)*1.5算出功率,选好减速机,参考减速机输出轴尺寸确定

不要考虑轴额跨度问题吗?

网友:
可以做成三级减速,从而提高旋转的力,主要是门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