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建模转装配问题

楼主(2018-11-17):
已经在建模环境下画好了实体。怎么把各零件装换成组件,进行装配?在用版本是7.5

网友:
跟着软件的帮助文件学。

网友A:
你这个简直懒得要死,前辈们肯定不愿理你这个问题的,我这个菜鸡给你回一句新建组件-选择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直懒得要死,前辈们肯定不愿理你这个问题的,我这个菜鸡给你回一句新建组件-选择对象

怎么让实体仿真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让实体仿真运动?

这面太广了,我做仿真也不精通,还真说不清,一般都是先把零件定义成连杆,再定义驱动,再定义运动副然后计算就好了

网友:
可以直接把实体创建成装配组件,新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