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器需要加循环冷却吗

楼主(2018-11-17):
想将卡车的制动形式由气刹改成湿式制动,想问一下,制动器有必要加循环冷却吗

网友:
是否要加循环冷却系统,需要看湿式制动的热量是否能好散掉。如果是重载设备,最好加上,保险。

网友:
制动系统一般都是要加循环冷却的,以保证其稳定性!

网友:
不放心做一个实验就知道了,制动失灵太可怕,小心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