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球头锁紧结构

楼主(2018-11-17):
想设计一种球头万象调节的结构,原理就是球头在放松状态下可以随意转动,当用内六角紧定螺钉顶死球头后,整个机构就被锁死。但是现实情况是内六角紧定螺钉拧紧后球头还是可以动。有大神赐教一下么,球头材质是304无热处理,光洁度1.6;球头关节托块材质是6061,光洁度1.6.
是否为材质偏软还是球头与球头关节托块紧贴的面的光洁度太高?

网友:
球头关节是需要润滑的,你这样搞很快就磨损了,还是从别处做文章比较好。另外球头关节的角度都有连杆控制,怎么还要锁紧?
最好上个图

楼主:
|去缸活塞泵发表于 11-17 23:28球头关节是需要润滑的,你这样搞很快就磨损了,还是从别处做文章比较好。另外球头关节的角度都有连杆控制,怎么还要锁紧?

最好上个图
我这个就是一个平台,当平台调出指定的角度之后就锁死不需要它在活动,所以我想解决如何把球头锁死的问题

网友:
你用顶丝顶,不是太合理,一来伤表面,二来力道不足,不均匀,用抱夹的方式,好一点

网友:
把托块做成两半,锁紧时夹紧应该就行

网友:
可以参照下那种打水平装万分表用的可调支架,它就是球铰结构,然后锁死。。。虽然也不是很紧。。。单比用螺丝顶要好

网友:
也可以通过增加两者的硬度,来增加其接触间的光滑性。

网友(2019-05-0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

网友:
抱夹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