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这种大门在cad图上要如何表示?

楼主(2018-11-18):
有没有实例

网友:
画个移门???

网友(点评):
就图片这样的门,好像是2个长方形就行。

网友:
找个总图专业或者建筑专业的人问问。给你个参考图,门的细节另外出图表示。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
画呗,还能怎么画?
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焊接组成的,就按照焊接总图设计。
先设计总图,然后各个焊接零件出分图。图纸标明焊接要求。
轮子部分单独一个装配体,拆分。
怎么做的就怎么画,一个尺寸也不能少。

网友:
可以画一个方框示意,再增加一个移动的方向,表示它是可移动式的门槛。

网友(点评):
这个领会是对的

网友:
大家可能领会错了,他是不是想画一个大门的产品图?而不是车间大门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