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球轴承的公差配合

楼主(2018-11-18):
请问下,推力球轴承外径与安装孔的公差配合,内径与轴的公差配合分别选什么

网友A:
一个过盈,另一个就过渡。那边调整,那边就过渡

网友B:
内死外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过盈,另一个就过渡。那边调整,那边就过渡

我查的资料是推力球轴承和外圈的配合是H8的。。。。。,内圈的话是过度配合的,各位工程师在使用过程是给什么公差级别的,外圈是给H7,还是K7呢?轴是给h6,还是k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死外活。

内死是过度还是过盈,外松是给到H8还是F7什么的

网友:
这个东西是由轴圈、钢球和保持架、座圈组成的吧。

轴圈,就是孔相对小的那个;座圈,就是孔相对大的那个吧。

你量一下轴圈的孔径,然后推想一下该给轴多大公差吧。轴,其实我就是按普通轴承位的公差来的,反正这玩意儿单独也干不了多少事儿吧。

座圈,那孔为什么大那么多?不就是不想让内孔壁蹭到轴面嘛?

那座圈的外径处,需要多少公差?别蹭到安装座的孔壁面就行了吧。

楼主:
谢谢,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
轴承内孔涨紧配合,外圈小间隙配合。

网友C(2024-01-23):
您好,请问这是哪本书呀,能否给个封面呀,谢谢!

网友:
推力轴承的配合应该有规范的

网友:
推力轴承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是哪本书呀,能否给个封面呀,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是按书上,但是我们使用的调心滚子轴承,轴上公差给的是f7,也不用热装,直接推进去.应用在标准破碎设备上,转速低,扭矩大,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