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型丝杠拉力计算和电机选型

楼主(2018-11-18):
各位大家好,本人虽机设出身,但多年不搞设计了。现在给朋友帮一个忙,有点问题请大家看看。
帮朋友画一个拉力试验设备,拉力要求5mm/MIN--200mm/min均可拉到3000N。他手上还有T20导程4的丝杠,我准备用25的光轴加铜套作为导向。不知20的丝杠够不够力??25的光轴够力不?
他现在给我了一个120w的电机减速比1:25,我杂觉得拉不动??

网友:
电机通过减速后传到T型丝杠的功=P*t,这个功等于丝杠在拉力方向上移动的距离,可以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同时考虑机械效率和等式左右两边的单位要统一。

网友:
电机的功率太低了,至少要增加一倍。

网友:
是梯形
如果不翻机械设计手册,Misumi目录上有,550页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答复!!
我把实际情况再说一下。
电机是他给我的,我第一版给他做了台单导向的。如图1。导向轴25,丝杠还是T型20粗,导程4。结果拉到2400N就把丝杠扭弯(卸载后能恢复).
当时他认为最好能拉到满量程的90%即2700N,并且让我给他改成他以前一台设备那样,两个导向在前面并排(如图2),丝杠在后面的方式。因为两侧还有铝合金立柱(图片上已压缩),所以第二次就如图3,前面放了2根16的光轴。但是这次虽然没有形变,但是只能拉到1600-1700N。所以就只能按照第一篇帖子说的那样排列了。他当时那台旧的立柱是方钢焊接的,上面安装的是sbr滑轨,整个约束性上要好于光轴的。但是就是1难看,2目前人工贵,焊接没人给他做。

图1

图1

图4

图4

图2

图2

图3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