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自动线

楼主(2018-11-18):
模具公司,适不适合上自动线?$ ^* g: `5 P8 u1 k  g

网友:
相关信息给的太少,大家没法帮你判断。

网友:
不适合,模具的种类太多,每次加工的形状的不一样,自动化适合批量的生产线,如果是做塑料制品的企业倒是可以可以上自动化的,还减少了人工出料的危险

网友:
产品如果批量大,肯定是合适的。

网友:
自动化是趋势,我认为对于种类多的零件,最开始应该是以减轻劳动负担为方向,也就是虽然没有自动化,但是扩大了劳动力选择范围

网友(2019-01-17):
可以使用零点快换,标准托盘,标准夹头等标准接口的工装夹具,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加工,先做到少人化,减少准备时间,提高机床稼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