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摆臂的推力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8-11-18):
请看图片,气缸的推力是10000N,齿轮分度圆直径96,请问这个摆臂的推力是多少?请给计算公式谢谢。另外两边的摆臂是不是推力一样大的。

楼主:
两个齿轮中心是旋转点,气缸连接的摆臂长86,大摆臂是175.5

网友:
差图片里问号的三个参数

楼主:
|苦海无边123发表于 11-18 15:50

差图片里问号的三个参数

长臂175.5,短臂86,角度52

网友(点评):
5楼正确。不过数值套错了。 10000N的话,公式为10000*(86*sin52°)/175.5/2

网友A:
首先气缸的推力是根据负载的,当然会有个最大值。如果是10000N,摆杆推力为1000*(86*sin52°)/175.5/2

网友:
杠杆原理,不会算吗?我也懒得算

楼主:
|向宏发表于 11-18 18:25杠杆原理,不会算吗?我也懒得算
初中生,成绩差,没办法。

楼主:
|黄工baba发表于 11-18 16:44首先气缸的推力是根据负载的,当然会有个最大值。如果是10000N,摆杆推力为1000*(86*sin52°)/175.5/2
请问后面的除于2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气缸的推力是根据负载的,当然会有个最大值。如果是10000N,摆杆推力为1000*(86*sin52°)/175.5/2

我怎么觉得是86*cos52°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后面的除于2是什么意思。

除以2是因为气缸推力产生的扭矩推动一对齿轮旋转产生了2个大摆臂的推力。这两个大摆臂的推力是一样大的。气缸活塞杆伸出时,推动左边的齿轮旋转,左边的齿轮带动右边的齿轮旋转。在气缸活塞杆推动小臂旋转多少度,两个大摆臂也旋转多少度。

网友:
1.对左边的夹臂受力分析:
受三个力;F1为汽缸的力。F2为工件对夹臂夹头的力。F3为右侧齿轮对左侧齿轮的力。三力处于平衡状态。
2.对右边夹臂受力分析:
受两个力:F4为工件对夹臂夹头的力。F5为左侧齿轮对右侧齿轮的力
F4=F2.F3=F5
3.合力为零,合力偶也为零。

网友:
这个计算公式记不清了,记得清也不会算了

楼主:
|kuankuansure发表于 11-18 18:58请问后面的除于2是什么意思。
这个算出来的单位是N吗?感觉算出好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