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 遇到这样的钣金件 如何设置K或者扣除

楼主(2018-11-18):
关于SOLIDWORKS 遇到这样的钣金件 如何设置K或者扣除  请看图 大圆弧内R28  冷轧板材厚度1.2或者1.5 备注:假定折弯第一道K值肯定不是0.5

网友:
你说K值不是0.5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K肯定不是0.5,第一道也可以适当放一点0.35即可。这种折弯件误差很大,不是折出来的,下R仿型板,赶出来的。(设计R28的人,我也挺佩服他的,没事多去生产看看R角刀模)对于展开长度,可以分段。然后在CAD里出下料图。

网友:
K值是和材料有关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K肯定不是0.5,第一道也可以适当放一点0.35即可。这种折弯件误差很大,不是折出来的,下R仿型板,赶出来的 ...

不是设计28有什么毛病,客人要求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 这个直接在三维软件里张开后,基本是错了,只能分段在CAD里做下料图,还有R28我这里有折弯模具,所以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