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 箱门结构

楼主(2018-11-19):
原电控箱采用常用 带锁结构  现需变更为采用螺栓把紧,结构上请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图1是原来结构  现在需要在侧面用两个螺栓 固定

网友A:
楼主第二个图太小了,可以放大一点,更清晰

楼主:
门侧面采用螺栓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二个图太小了,可以放大一点,更清晰

发出来了 就是这种侧面的螺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