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升降稳不稳

楼主(2018-11-19):
各位大侠我又来了,帮我看看这个升降工作时候能保持水平吗?(简图)

网友:
升降有辅助,看着挺稳的,上面受力大不大

网友:
两个气缸   不怕卡住吗      你能调到他们进出气一致吗
个人建议在中心位置安装一个气缸就行

网友(点评):
用补偿回路 再等段时间就知道了 刚好有个类似的

楼主:
上面东西不重10KG左右,中心一个气缸能保持水平吗?有人试过吗?新人不敢乱来。

网友:
放个薄型气缸,尽量不要用两个气缸,不容易调整

网友:
中心一个气缸并使用浮动接头

网友:
中间用一个气缸,加一个法兰盘,法兰盘连接气缸和上板。你这上面导向套画的有些小,没办法安装啊,法兰盘要大一些好安装螺丝,下面的板上的四个孔要大一些,四个轴用上面板的孔定位,下面的可以调整锁紧,不然对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四个轴不好调平行

网友:
看这比例,一个气缸居中就行了,不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
气缸同步得控制好,导向得做好,上部板的刚度得好

网友:
一个气缸,两个轴就够了

网友:
用这种导套,平面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要求高就不行,气缸居中,加活动接头

网友A:
有导向轴没问题,两个气缸的不同步原因来自自身阻力差异,这个差异导致的推力差异不会很大,不会导致卡死,除非载台负载偏的离谱,导向都失效了。直线轴承选择加长型带法兰的。
我试过两个30缸径的气缸并联给气,共同节流调速,两个气缸杆自由,确实有速度差异,在到达行程终点之前,一根手指的力量就可以影响两个气缸的速度,可想而知这个差异导致的推力差有多小。

网友:
10kg的重量不算重,一个气缸足可以,但是,得保证4根导柱的刚性和导向性。

网友:
要看你要保持的水平度有多少了,没有量化的指标,很难说是否可行

网友:
一个气缸,2根轴导向定位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气缸就是一个错误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导向轴没问题,两个气缸的不同步原因来自自身阻力差异,这个差异导致的推力差异不会很大,不会导致卡死, ...

跟楼主结构一样,简单些,一个气缸弄不了,只能想办法从气动回路补偿入手

网友:
一个气缸两个气缸关系不大,主要看立杆导向怎么样?建议用直线轴承不要用导套,直线轴承效果好很多,价格高不了多少!

网友:
没问题的,用一个电磁阀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东西不重10KG左右,中心一个气缸能保持水平吗?有人试过吗?新人不敢乱来。

去看一下顶升移栽机吧!就一个顶升平台,中间一个φ63的气缸亲测顶起了60KG轻轻松松,用了几十年了的机构

网友:
中间一个气缸浮动连接,四周直线轴承的开孔要放余量,比如直线轴承外径30,你的孔要起码3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结构一样,简单些,一个气缸弄不了,只能想办法从气动回路补偿入手

这种情况两个气缸用2个三通并联起来用,用2个节流阀出气调节,千万不能单独调节!

网友(点评):
一个三通 A气缸出气连在B气缸进气,中间并联一个溢流阀 A气缸进气也并联一个溢流阀,2个气缸速度不一致时 先伸出的那个气缸压力瞬间升高 通过溢流阀放气

网友:
学习了!一般都是用一个气缸在中间的结构,四个直线轴承安装好调整

网友:
两个气缸的话要求精度就高了,调整不好容易卡住。中间改为一个气缸,改为球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