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减速箱的连接固定

楼主(2018-11-19):
电机与减速箱的尺寸都是已经确定的了,感觉我这种方式有点复杂,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有没有更加简洁的方法

网友:
减速机与电机需要有一个联轴器连接,

网友A:
?有这么的吗,电机和减速机直接连接就行啊,找做RV减速机的,让他们给做和相应电机配的法兰就好。

网友:
不复杂,按图中的电机和减速机配对,如果安装空间允许,可以将电机与减速机之间的两个连接件合并成一个,其它没有精减的余地,能做的就是如何便于加工,又能保证装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的吗,电机和减速机直接连接就行啊,找做RV减速机的,让他们给做和相应电机配的法兰就好。

减速箱用的就是图上的RV减速箱25毫米中心距,但是图上的电机太大所以找的直流减速电机,找RV厂家做不合适(需要的量不是多,也就用个两三套),而且不能用类似梅花联轴器的结构,最好就是这种将电机固定到减速箱上的方式,体积小,只需要固定减速箱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速箱用的就是图上的RV减速箱25毫米中心距,但是图上的电机太大所以找的直流减速电机,找RV厂家做不合适 ...

你确定问RV减速机厂家了?我们订一台人家都给改,只是输入轴孔不一样罢了。再者,RV减速机和电机要匹配,不能说大电机带小RV减速机,也不能笑电机带很大的减速机,这种标准件都有标准法兰,除了安装空间距离有要求的时候,哪里还要用增加东西过渡。你电机大的话,用RV25的减速机就不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问RV减速机厂家了?我们订一台人家都给改,只是输入轴孔不一样罢了。再者,RV减速机和电机要匹配, ...

谢谢啦,的确没有问,不过我们用的少,一年用不了几个减速箱,怕厂家不搭理

网友:
只设计了减速机和电机的法兰,这就不复杂了呀,要么电机和减速机自带法兰买来就能装上。

网友:
把切开的图片放正,把这几零件前面编上序号,便于描述。

连接法兰最好设计点位止口,否则,安装时很难保证端面与旋转中心垂直或者很难保证左右两边的同心度。

网友:
安装时要调整好中心再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