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完涂装油漆起泡

楼主(2018-11-19):
各位大神好,小弟厂里现在做到工程机械产品需要先做酸洗磷化,然后涂装聚氨酯的油漆,但是一直有个问题困扰,就是磷化后的产品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涂装完成后表面就会起泡,并且这种情况在天气晴朗时不会发生,但是一到阴雨天气就会频发,始终找不到问题,求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们涂装的时候对不对露点?。。表面有水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涂装的时候对不对露点?。。表面有水就会这样。

我们涂膜前会在烘箱里烘烤大约30分钟的,温度在80度,所以不太可能是水的残留

网友(点评):
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蒸发的彻底? 能增大温度吗?

网友:
我们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放一段时间就出气泡。当时查到的原因是有锈,很小很小的那种锈点。有油、有水
有锈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查查表面处理效果,再就是看看表面处理完喷漆前有没有可能被二次污染。确认喷漆使用的压缩空气是否干燥、干净,压缩空气中有无油、水。再有一种可能油漆里有水,这种几率很小,但是也遇到过,看看油漆储存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问题。

网友:
涂层施工要严格按照露点及涂层间隔时间来施工。外边空气湿度大时,几遍产品进行高温烘干,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立刻就会结露,然后各种小气泡就会出来。涂层施工不是温度越高越好,一定要在合适的温度湿度范围呢。贴图是SL105-2007 水利防腐的规范。可以查阅参考下。

网友B:
还有种情况是“析氢”,个人猜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种情况是“析氢”,个人猜测。

应该是二氧化碳气泡,聚氨酯油漆的缺点就是遇潮湿容易起泡,因为聚氨酯油里面总有活性基团没有完全聚合,完全干前,遇水容易产生二氧化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二氧化碳气泡,聚氨酯油漆的缺点就是遇潮湿容易起泡,因为聚氨酯油里面总有活性基团没有完全聚合, ...

奥。对于这个油漆不懂。
之前做电镀的时候,出现析氢现象容易使镀层起泡。

网友:
是否有清洗剂残留?

网友:
消泡剂........
高温烘烤,只要你还在外面涂装,湿度还是很大的。

网友:
换种涂料可行?

网友:
这个说明磷化或酸洗的不够干净,上面还是残留了很多油渍或污垢。

网友:
喷漆的时候,零件表面温度是多少?

网友:
其实你自己都已经知道原因了,找问题时就是看那些条件变了导致的,叫排除法,什么变了,天气,天气和什么有关,湿度,特别在这个季节晴天和雨天湿度相差太大了,我就知道上半年做汽车喷漆的人是要看天气的,湿度大肯定不行

网友:
这个是刷之前没有把里面的水全部蒸发掉吧,感觉是水气泡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涂膜前会在烘箱里烘烤大约30分钟的,温度在80度,所以不太可能是水的残留

请问是烘烤完冷却后喷漆,还是直接喷漆的?

网友:
看图片像是连底漆都没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烘烤完冷却后喷漆,还是直接喷漆的?

直接喷漆的

网友(点评):
如果要防腐的话,可以只喷底漆不喷面漆,但绝不能不喷底漆只喷面漆。面漆只是好看,其它方面都远不如底漆。

网友E:
磷化时:几道清洗的水质怎么样。
我们刚组建磷化时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喷塑),先是用地下水,然后是自来水,最后是纯净水才好的。
然后周围环境,是不是粉尘严重。
然后,喷漆环节。有的漆,要烘干后,还需在阴凉处放置几天才完全干和牢固的(比如:PPG的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磷化时:几道清洗的水质怎么样。
我们刚组建磷化时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喷塑),先是用地下水,然后是自来 ...

我们是用的KCC的漆,和PPG的漆应该是差不多的,不过我们磷化厂的清水确实比较脏,这个也可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