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动机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8-11-19):
是不是正常功率的计算+转动惯量啊?????

比如这3根轴和齿轮,他们的转动惯量要算么

楼主:
因为我要最后要实现的转动的负载很小,一根手指都能推动

网友:
普通电机就没必要算 惯量了吧

网友:
算惯量一般和加减速有关系,对启动和刹车快慢要求不高可以不考虑

网友:
对负载的加减速控制和调速精度有要求吗?如果只是驱动后边负载,就计算下功率,并核算转矩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后面负载太小,太小

网友:
如果不要求快速响应,理论上马达扭矩能克服系统摩擦力,就能转动。

网友:
肯定是要计算的,因为后期惯量不匹配容易旋转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