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磨端面

楼主(2018-11-19):
外圆磨磨端面,用砂轮的侧面磨,修起来很麻烦。。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磨圆柱体工件的端面吗

网友A:
大批量磨端面,一般采用砂轮中心与零件中心成一定夹角的方式,砂轮外圆呈锥面,用锥面磨削端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批量磨端面,一般采用砂轮中心与零件中心成一定夹角的方式,砂轮外圆呈锥面,用锥面磨削端面

最后一张图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你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需要磨的端面比较大的。砂轮是太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你参考一下

磨这个柄上部那个端面

网友:
也可以用蝶形砂轮

网友:
没接触过量大的情况,一般两三件就像你说的,用砂轮侧面。期待高手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B:
可不可以考虑改造一下平面磨床来磨削端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考虑改造一下平面磨床来磨削端面呢

没有方案

网友:
找轴承厂,有端面磨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磨这个柄上部那个端面

磨这个我见的挺多的,可以普通外圆磨床把砂轮轴转一定角度,通过修整可以把砂轮修出锥面来满足端面的磨削要求。单靠垂直于砂轮轴的端面靠是不行的,这样主轴和砂轮的受力都不好。

类似的还有内外圆磨床,一台机床可以磨零件内孔,外圆和前端面,基本上是外圆磨床砂轮斜置的形式。
以前我开发过一款设备专门用于磨压缩机曲轴外圆的专用外圆磨床,可以磨外圆,也可以转砂轮轴角度来磨曲轴的端面,布局还是挺灵活的,你这个零件可能需要特殊的夹具,不好夹还需要尾架,感觉还蛮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这个我见的挺多的,可以普通外圆磨床把砂轮轴转一定角度,通过修整可以把砂轮修出锥面来满足端面的磨削 ...

嗯嗯,谢谢啦。说的很详细呢。。。回头试试,就是端面这么大,砂轮锥面也得修的很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啦。说的很详细呢。。。回头试试,就是端面这么大,砂轮锥面也得修的很大了

关键有柄还是回干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啦。说的很详细呢。。。回头试试,就是端面这么大,砂轮锥面也得修的很大了

不用很大的,其实磨削的时候还是线接触,砂轮可以来回进退,但是转的角度比较考究,砂轮轴回转后受力不是很很好
这零件难度在于装夹

网友(2019-11-22):
使用斜进式端面外圆磨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方案

吧砂轮改成端面磨削砂轮,找做砂轮的问问

网友:
如果端面或肩面磨削需求多的化,上蝶形砂轮,修整方便,砂轮使用寿命也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