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气缸的用气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8-11-19):
比如SDA的气缸缸径32x15mm,用气量多少

网友:
与动作频率相关。

网友A:
还有作用方式,是单作用气缸还是双作用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作用方式,是单作用气缸还是双作用气缸?

单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作用方式,是单作用气缸还是双作用气缸?

一分钟三十次

网友B:
只能初算,不同的气压,气体的用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初算,不同的气压,气体的用量不一样

6Mpa的气压,粗算的话怎么算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频率再可以确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Mpa的气压,粗算的话怎么算

6Mpa??????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每分钟动作次数乘气缸容积再乘工作压力与大气压的比值

网友:
给你发个计算过程,自己先代公式计算,有不懂的在发帖问。

网友:
气缸容积*动作次数就是用气量,再乘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
按照使用气压0.6Mpa的话完成推出最大速度为一秒:
Q=0.0462*3.2*3.2*15*1.4*(0.6+0.102)
  =6.97L/min(最大用气量)

网友C:
用CKD的软件可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KD的软件可以计算的

软件具体怎么下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具体怎么下载呢

坐地上哭,不会就,我一般都这样